[运放] 用LM324做放大电路,有杂波出现,而且达不到设计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5-12-11):
用LM324做放大电路,在Multisim里仿真是正确的,但实际做电路的时候出现了杂波,而且达不到设计的放大倍数,电路菜鸟一个,希望有人能够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用双电源,

楼主:
输入的电压越大放大倍数会降低,测试数据如附件所示

网友B:
看起来像是负载太重了,输出悬空试试看

网友C:
二楼说的问题是关键,得用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楼说的问题是关键,得用双电源~

一定要用双电源么?因为这是一个电路的一部分,整体的电源电路设计是没有-12V的电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定要用双电源么?因为这是一个电路的一部分,整体的电源电路设计是没有-12V的电源的 ...

换个管脚兼容的轨到轨运放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定要用双电源么?因为这是一个电路的一部分,整体的电源电路设计是没有-12V的电源的 ...

4楼的说法有点道理。应该不是单电源的问题。324可以接受接近0V的输入。
  不过你哪来的 140K 电阻??1%的?
你的电压要用两个万用表同时测量。也许去掉R3会有不同? 试试按4楼的说法切断324的输出(反馈的R2当然不能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定要用双电源么?因为这是一个电路的一部分,整体的电源电路设计是没有-12V的电源的 ...

单电源也可以,但是输入要加适当的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的说法有点道理。应该不是单电源的问题。324可以接受接近0V的输入。
  不过你哪来的 140K 电阻??1% ...

实际用的是150k的,忘记改了。我的电压是交流的,直接用示波器直接测量的。请问怎么样切断324的输出呢?以前不是弄这一块的,所以不大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负载太重了,输出悬空试试看

这个电路没有带负载,直接用示波器测试的

楼主:
RE: 用LM324做放大电路,有杂波出现,而且达不到设计的放大倍数

引用 网友E:
单电源也可以,但是输入要加适当的偏置。

请问如何计算适当的偏置,应该加在哪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用的是150k的,忘记改了。我的电压是交流的,直接用示波器直接测量的。请问怎么样切断324的输出呢? ...

问题在这里,你的输入信号是交流的。
   频率是多少? 你列出来的幅值是什么值? 交流输入信号,不采取措施就接入单电源运放电路?你的仿真也是输入的交流信号,并且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在这里,你的输入信号是交流的。
   频率是多少? 你列出来的幅值是什么值? 交流输入信号,不采取措 ...

频率是100Hz的,列出来的是Vpp值。仿真输入交流正弦波,100Hz,Vpp=200mV,没有问题。那个不采取措施就接入单电源供电,我之前基本没有接触过电路,不懂电,所以就直接这样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频率是100Hz的,列出来的是Vpp值。仿真输入交流正弦波,100Hz,Vpp=200mV,没有问题。那个不采取措施就接 ...

你把仿真时输入-100mV,运放输出亮出来看看,没有问题?  同相放大器, -100mV输入,正常时应该有-1.x V输出,单电源运放哪有负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入的电压越大放大倍数会降低,测试数据如附件所示

你是用万用表测量的吧?
拿示波器看看波形你就明白了。

网友G:
轨到轨的问题 用sgm324试试看

网友H:
输出负载阻抗是多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定要用双电源么?因为这是一个电路的一部分,整体的电源电路设计是没有-12V的电源的 ...

如果不要双电源就要加偏置
否则有一半波形会被切掉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在偏置上与主题图无异

网友L:
如果要用单电源,并且运放是轨到轨型的,那么你的输出波形峰峰值不会超过12V,并且必须以6V电压为参考电压,也就是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接12/2=6V。所以,你输入1V,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正常波形的,如果R2=150K,放大16倍,输入信号峰值不会超过6/16=0.375V,

网友M:
浏览一遍,原来输入是交流.楼主观测的数据虽不符合要求,但是正确的.

我开始以为是直流.

网友N:
在仿真是输入10V,可以得到100+的正确信号,板子上,不能到达12V(V+),交流输入要么双电源供电,要么加上中点偏置电压

楼主:
第一次发帖经验不足,问题和信息都传达的不够准确,请谅解。
值我是用示波器测量的,示波器可以测量,波形是可以出来的,也是完整的,负半周也是有的,我也不清楚具体是为什么。只是会有杂波出现,比如如果是方波的话和时间轴平行的波形会有小的起伏

网友O:
LM324单电源供电,没有负电源不可能有负压输出,上面的图是仿真的图吧,你把运放点击看看供电电源一项,设为0v,12v试试,看输出还能有负压输出吗?如果电源不能设置为0,你设为-0.01v试试。
前面说的你用交流,没法实现10mV到1v的输入的交流现行放大的。

网友P:
LZ 试试这个电路结构:

网友Q:
楼上怎么多人讲双电源,楼主以为如何,用29楼的电路也可以。

网友R:
看楼主3楼发的那个表,感觉要放大的信号好像有点问题,因为LM324应该不是轨对轨运放,所以对输入的信号应该有要求吧,向楼上说的应该有偏置,上个图。至于有杂波,是不是去耦电容之类没加,或者从别的地方引过来的,同是新手,等大神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O:
LM324单电源供电,没有负电源不可能有负压输出,上面的图是仿真的图吧,你把运放点击看看供电电源一项,设 ...

上面的图是仿真的图,运放的供电电源没有办法改成0v和负值,仿真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 试试这个电路结构:

恩,请问Ci和C0分别是什么电容,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呢?以及如何取值

网友S:
引用 网友R:
看楼主3楼发的那个表,感觉要放大的信号好像有点问题,因为LM324应该不是轨对轨运放,所以对输入的信号应该 ...

这本是什么书?

网友T:
R3后加退耦电容,试试看行不   不行再问我

网友P:
引用 楼主:
恩,请问Ci和C0分别是什么电容,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呢?以及如何取值

Ci 和 Co 是隔直流电容,避免前后级之间的直流偏置(如三极管放大器)相互影响。

隔直流电容的取值应使其在交流工作频率上等效为接近短路,不影响放大器的性能,如放大倍数。

假设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为 Z,Ci 对应的阻抗为 Zi,则要求 Z >> Zi。一般取 Zi = Z / (10~100),根据放大器的性能和(电容的)成本要求来权衡。

电容的阻抗为:1/(2∙π∙f∙c)
频率 f 越低,容量 C 要求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