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是否隔离问题

楼主(2015-12-11):
最近在做485通讯的东西,关于是否隔离,以及如何隔离没有多少头绪。
目前做的加了光耦隔离和隔离电源模块,隔离电源模块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有点发热。
这个东西是应用于室内的,有人说室外的485设备才需要添加隔离,室内的不需要是吗?
请问下,一般485应用需要做隔离吗?做的话,怎样才是优选呢?

网友A:
是否需要隔离,是看你的通讯对象是否安全可靠,是否有可能传人高电压致损坏,或可能产生静电高压,布线沿途情况是否有强电,动力电缆,是否共地等等,很多的因素。如果隔离,那当然好,没有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隔离,是看你的通讯对象是否安全可靠,是否有可能传人高电压致损坏,或可能产生静电高压,布线沿途 ...

如果要做隔离,我的方案怎么样?需要怎么优化呢?隔离电源会发热,怕影响电路工作

网友B:
我们用了周立功的隔离电源也是挺热的,不过一直用得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了周立功的隔离电源也是挺热的,不过一直用得挺好

你们是做室外还是室内呢?也是用了光耦吗?使用光耦好像必须使用隔离电源,不然达不到隔离效果是吗?

网友C:
表示从来没有做过隔离 通讯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是做室外还是室内呢?也是用了光耦吗?使用光耦好像必须使用隔离电源,不然达不到隔离效果是吗? ...

一般都是放在室内,光耦只是信号隔离,如果电源没有隔离就隔离得不彻底了。

网友D:
是否需要隔离跟用在室内还是室外无关,而是要看工作现场的电磁干扰情况。显然,用在一般的住宅、办公、商业区域内的485总线设备对隔离的要求不高,只要注意合理设计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在工业现场则不同,由于往往存在明显的电磁干扰,故而不管是室内、室外都要隔离。在雷击频繁的地方,情况也类似,往往需要加隔离。
所以正确的对待方式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以前我们也不隔离。有一次现场某一方的工程师热插拨西门子PLC上的9针连接器,不知怎地竟然打火了,S7-200烧了,485总线上有我们的设备,我们的设备没事。但我们的设备另一个485连着其它厂商的一个大型设备主控板,主控板挂了。厂方不修只换,收费2万多,责任扯不请。从此牢记485一定要隔离。

网友F:
CE侧电阻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们也不隔离。有一次现场某一方的工程师热插拨西门子PLC上的9针连接器,不知怎地竟然打火了,S7-200烧 ...

现在你们隔离了吗?也是光耦隔离还是磁隔离呢?目前好像有自带磁隔离和电源隔离的IC,不过成本会高一点。现在有点发愁,

网友E:
磁隔离节省空间,器件少,如果是9600bps或以下的话,光耦要便宜,如果速率高,成本差不多。我们要支持115200bps,所以用磁隔离。

自带电源隔离的IC比自已加一个0505的隔离电源贵好几块。一般我们只是在空间实在紧张的地方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你们隔离了吗?也是光耦隔离还是磁隔离呢?目前好像有自带磁隔离和电源隔离的IC,不过成本会高一点。 ...

你图上的SM712只是ESD防护芯片。能量稍大就要挂。
我们的要求是要防误接220V。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图上的SM712只是ESD防护芯片。能量稍大就要挂。
我们的要求是要防误接220V。 ...

一般485上接一个ESD保护就够了吧?你们那个要求也忒高了吧;P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E侧电阻有点小。

一般这个电阻我们用5K左右的

网友H:
隔离电源模块有最小负载要求的,看看datasheet

网友I:
做产品或大项目,稳妥点,做隔离吧。多不了几个,涂个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产品或大项目,稳妥点,做隔离吧。多不了几个,涂个安心。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这个电阻我们用5K左右的

好的,会稳定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图上的SM712只是ESD防护芯片。能量稍大就要挂。
我们的要求是要防误接220V。 ...

一般不都是需要ESD保护的吗?好像很多是加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放在室内,光耦只是信号隔离,如果电源没有隔离就隔离得不彻底了。 ...

可以说下你们的型号吗?你们产品是否已经成熟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会稳定点吗?

功耗会小一些,电流嘛。然后理论的最高通讯速率会下降一些,因为充放电速度变慢了。。。不过一般在满足速率稳定的前提下,是还可以适当调大的。

网友C:
楼主 我弱弱的问一下 您的隔离画的电路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弱弱的问一下 您的隔离画的电路正确吗

隔离,不是信号隔离以及电源隔离吗?可以指出一下你看出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耗会小一些,电流嘛。然后理论的最高通讯速率会下降一些,因为充放电速度变慢了。。。不过一般在满足速 ...

好的,学习了,找时间试验下。

网友J:
肯定隔离比不隔离好,这是肯定的,数据手册上的用法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隔离,不是信号隔离以及电源隔离吗?可以指出一下你看出的问题吗?

恩 没错 我把NetLable  看错了

网友K(2017-01-26):
adm2587e这个芯片不错,电源、信号完全隔离,很好用

网友L(2017-04-25):
引用 网友K:
adm2587e这个芯片不错,电源、信号完全隔离,很好用

用ADM2587E自带隔离电源这个我知道的,那,单片机出来还需要用光耦隔离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用ADM2587E自带隔离电源这个我知道的,那,单片机出来还需要用光耦隔离吗? ...

不需要光耦,直接连单片机就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不需要光耦,直接连单片机就行

谢谢

网友M(2017-05-26):
我们是用得NVE的IL3085磁隔离(自带RS485收发器)+隔离模块就搞定。电路比用光耦简单多了。

网友E:
这颗料价格与供货如何,我们用adm2483与ios3082

网友N(2017-08-24):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了周立功的隔离电源也是挺热的,不过一直用得挺好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