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VXWORKS 烧录

楼主(2015-12-1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vxworks的话,你要自己修改和设置mfgtool。首先你要编译好你要烧写的images,然后你要根据ucl2.xml来写你烧写vxworks的脚本。配置好mfgtool的配置文件。就可以来烧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vxworks的话,你要自己修改和设置mfgtool。首先你要编译好你要烧写的images,然后你要根据uc ...

有没有现成的已经修改好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现成的已经修改好的啊

很抱歉,这个我们这边暂时还是没有的。你现在使用的是vxworks的话,建议你问一下他们,看他们是否有。vxworks是可以在i.mx6上运行的,应该有人试过的。

网友C:
目前还没有见到跑vxworks的imx6的平台......

网友D:
vxworks很早就听说过,不过没听说过用到imx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