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5 和 Keil uVision4有啥区别?

楼主(2015-12-11):
安装了一个Keil uVision5,怎么里面全是arm,是不是Keil uVision5不能用于8位机啊?

网友A:
可以啊,你没下相关安装包吧

网友B:
keil4是所有库文件等等都在一个安装文件里。
keil5安装的就是一个单纯的开发软件,不包含具体的器件相关文件,开发什么就安装对应的文件包

楼主:
正确答案:
1、先安装MDK511,并**。
2、再安装keilc51-v9.54,编译个大文件,显示有限制,这时用MDK511文件夹里的**文件再**一下就可以了。
备注:只安装MDK511是只能编译arm,安装上keilc51-v9.54才能用于c51.安装keilc51-v9.54后,与之前公用一个桌面图标,同时安装keilc51-v9.54时候,
也是自动安装在之前的文件夹中。

网友C:
keil5 中文注释不会乱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