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eeprom

楼主(2015-12-11):
为什么eeprom擦除时要擦整个扇区,不能擦字节吗?

网友A:
是的
只能擦整个扇区(一次操作就是512个字节),不能擦1个字节
严格地讲那是FLASH ROM , 不是eeprom

网友B:
擦除只能以块为单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只能擦整个扇区(一次操作就是512个字节),不能擦1个字节
严格地讲那是FLASH ROM , 不是eeprom ...

真的eeprom可以擦字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eeprom可以擦字节吗?

真的eeprom不用擦除,直接写就行,
例如AT24C02/04/08等等,或者铁电的都可以

楼主:
主要是为了掉电保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eeprom不用擦除,直接写就行,
例如AT24C02/04/08等等,或者铁电的都可以

我用C语言写,没有汇编那么细,擦整个扇区的话担心会擦掉程序,这种担心多余吗?

网友C:
不用担心。程序区和内部EEPROM区是分开的。
EEPROM是数据区。

网友D:
STC的E2PROM严格来说还是flash
只不过把他当成e2prom用拔了
所以操作要遵循FLASH的方法,先擦除再写入

另外E2PROM的FLASH空间是独立出来的,IAP操作的时候放心用就对了
倒是我在用stm32的时候好害怕把程序区干了(STM32的IAP可以直接操作整个FLASH空间,地址一旦算错就完蛋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的E2PROM严格来说还是flash
只不过把他当成e2prom用拔了
所以操作要遵循FLASH的方法,先擦除再写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担心。程序区和内部EEPROM区是分开的。
EEPROM是数据区。

谢谢

网友E:
学习中。。。涨姿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C语言写,没有汇编那么细,擦整个扇区的话担心会擦掉程序,这种担心多余吗?
...

不用担心会擦除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TC的E2PROM严格来说还是flash
只不过把他当成e2prom用拔了
所以操作要遵循FLASH的方法,先擦除再写入

好像STC 也有IAP。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为了掉电保存数据

铁电存储器啊,一样跟EEPROM pin to pin ;但是铁电是不需要先擦,再写,而是直接覆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