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16Z芯片外部32.768KHZ无法进入VLPR模式

楼主(2015-12-11):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步骤如下:
1. 首先检查配置的频率是否超过VLPR的最高值
2. 参考FRDM-KL25例程代码,检查自己的代码是否正确
http://www.nxp.com/zh-Hans/produ ... 25Z?lang_cd=zh-Hans

楼主:
进入BLPE模式后内核频率为4MHz,总线为1MHZ,满足进入VLPR的条件,为何不能进?用内部32.768KHz可以进。

楼主:
bus时钟为32.768K/4=8.192K了,时钟不对。哪里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bus时钟为32.768K/4=8.192K了,时钟不对。哪里设置?

你的意思你的设置的时钟频率与实际的不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你的设置的时钟频率与实际的不相符?

在fee_fbe(4000000)和fbe_blpe(4000000)这两个函数前总线时钟是对的14MHz,经过这两个函数后总线时钟为8.192KHz,这两个函数没有改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fee_fbe(4000000)和fbe_blpe(4000000)这两个函数前总线时钟是对的14MHz,经过这两个函数后总线时钟 ...

明白了,如果想搞清楚这个原因,最好的是在Debug的时候,记录一下MCG在进入BLPE模式后的寄存器配置,查看一下有那些寄存器的值与时钟分频配置有关,然后回到程序中查找修改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如果想搞清楚这个原因,最好的是在Debug的时候,记录一下MCG在进入BLPE模式后的寄存器配置,查看 ...

从FEE模式进入到FBE模式后时钟就变为了32.768KHz,是不是用外部32.768Khz晶振不能进入VLPR模式?模板代码里也没有这个应用,是什么回事???

楼主:
有人这样的应用吗?

网友A:
FBE就是选择外部时钟作为MCGOUT clock的,同时FLL又是actived的,如果你选择32.768KHz晶振作为外部时钟,MCGOUT clock等于32.768KHz,不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E就是选择外部时钟作为MCGOUT clock的,同时FLL又是actived的,如果你选择32.768KHz晶振作为外部时钟,MC ...

FBE的频率是对的,直接调用“fbe_blpe();”函数(这个函数没有修改过)进入BLPE模式后,MCGOUT clock频率也是32.768KHz,但这个频率无法进入VLPR低功耗运行模式。

楼主:
现在是能正常进入BLPE模式,问题是无法进入VLPR模式,示波器看了下BUS时钟不对,BUS时钟才32.768KHz。这里的时钟切换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