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DC50-400V 输出15v 700ma 非隔离的方案

楼主(2015-12-11):
输入DC50-400V 如果能做到20v-400v最好。输出15v 700ma 非隔离的方案,现在用的lnk306
谢谢

网友A:
LNK306就算了吧, 内置MOS那个Ron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NK306就算了吧, 内置MOS那个Ron很大

麻烦您给推荐一个方案啊 多谢

网友A:
这个,内置MOS的就不要用了,不然低压端的导通损耗太大。必须是外挂MOSFET的,而且要启动电路可关断的,我暂时没这方面的IC资料。开外挂的话也杀脑细胞,等两天看看有没人提供简单的直接可用的器件,少累哈(浸犯老T专利,哈哈)

楼主:
好吧,看看哪位大侠有好的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