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CAN模块异常问题咨询

楼主(2015-12-11):
C2000 CAN模块在测试时出现异常(代码中每10ms发送一帧CAN数据):做了反复上下电实验,偶尔会出现上电后无CAN数据波形发出的情况,通过方法确认此时CAN发送指令是已经执行了的,但是无波形发出。不知诸位是否遇到CAN模块失效的情况,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烦请指点~

网友A:
没遇到过。
断电重新上电后c2000会重新开始运行,正常来讲会重新配置can然后发送can指令

网友B:
这个看下CAN协议的吧。

网友C:
偶尔这样,不稳定,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下CAN协议的吧。

这个主要是偶尔上电单片机对应的CAN接口一直没有波形发出,应该与协议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尔这样,不稳定,是不是有干扰。

不清楚额,CAN失效的时候程序还是在跑的,且其他功能也是正常的,就是CAN不发数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额,CAN失效的时候程序还是在跑的,且其他功能也是正常的,就是CAN不发数据了 ...

根据你提供 的信息,也不能完全排除硬件问题的

网友D:
通过方法确认此时CAN发送指令是已经执行了的,但是无波形发出。

如果确认指令发送成功,而无波形,建议查看一下硬件电路

网友E:
这个注意协议的使用的既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提供 的信息,也不能完全排除硬件问题的

有测过DSP端CAN引脚的波形,此时也是用示波器看不到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确认指令发送成功,而无波形,建议查看一下硬件电路

有测过DSP端CAN引脚的波形,此时也是用示波器看不到波形的

楼主:
CANTRS、CANTA、MSGID、MSGCTRL、CANMDL、CANMDH几个寄存器没有加EALLOW解保护,不知这几个寄存器是否是写保护寄存器(320F2806X系列)

网友F:
单步运行调试的就可以,慢慢解决查找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