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下拉电阻的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2-11):
(无正文)

网友A:
细微之处见真滴

简表:一图是对Q23b极下拉;二图是对前面的图外电路下拉。

网友:
上面IO口输出被分压 下拉10k  下面没有被分压 下拉11k ,

网友B:
花了点时间,从电压源干扰和电流源干扰的角度进行了简单分析,供大家参考,请大伙指正~

网友C:
用第二种,不是傻就是浪费,

网友D:
用第2种未必见得是浪费,只是取值问题.
第2种的功能是把前端电路的输出阻抗接成10K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第2种未必见得是浪费,只是取值问题.
第2种的功能是把前端电路的输出阻抗接成10K ...

第二种输入阻抗也不是10K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花了点时间,从电压源干扰和电流源干扰的角度进行了简单分析,供大家参考,请大伙指正~

看不清楚你的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二种输入阻抗也不是10K

这个电路里确实不是0K,所以我说是功能.

网友G:
实际使用中使用第一种,第二种使用较少。因为第一种得到的是实际分压

网友H:
第一种常用吧,第二种是什么意思呢,不太明白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用第二种,不是傻就是浪费,

也有作用,不过作用和三极管无关,主要是提供IO口放电路径,关机或者复位时加速IO放电?

网友J:
通常用的是第一种,好像它可以防止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第二种看上去好像是为了分流,难道怕击穿?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