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金融领域===PBOC学习(更新中)

楼主(2015-12-11):
初入金融领域,专业学习正式开始:
第一篇,熟悉金融领域符号和缩写含义(从卡规范中整理出来的,可能会有重复,供查询使用)

楼主:
一、接触式智能IC卡通信中复位应答时序:
•在卡片复位时,复位信号生效( 复位信号上升
沿 )到卡回送第一个字符下降沿之间的这段时
间称为复位等待时间.
• 在卡片复位时,卡片回送的连续两个字符起始
位下降沿之间的等待时间称为字符间等待时
间(CWT).
• 在卡片复位时,卡片送回所有的复位应答字符
的总时间长度称为复位总时间长度
2、接触式智能IC卡通信中T=0时序:
• T=0是面向字符通信协议,数据以字符为单位组织解
析.
卡片前一个接收或发送的字符起始位下降沿到下一
个发送字符的起始位下降沿之间的时间称为工作等
待时间(WWT).

楼主:
3.接触式智能IC卡通信中T=1时序:
• T=1是面向块通信协议,数据以块为单位组织解析.
卡片上一个接收块最后字符起始位下降沿与下一
个发送的块的第一个字符起始位下降沿之间的等
待时间称为块等待时间(BWT).
卡片发送时,块的连续两个字符起始位下降沿之间
的等待时间称为字符等待时间(CWT).

楼主:
4.TTL数据结构:
• ISO/IEC 14443 / ISO/IEC 7816-3中定义的
TTL处理过程.
终端始终是主动方,卡片是被动方.所有的数据
交互由终端按照协议定义格式的命令发起.
卡片在接收到命令后做相应地响应.
5.应用协议数据单元( APDU)结构
• 命令-响应对,由终端发起的命令和卡片响
应构成。
• APDU-C:
命令头(CLA+INS+P1+P2)
命令体(Lc + 数据域+Le)
• APDU-R:
响应体(数据单元)
响应尾域(状态字节SWA+SWB)
6.终端命令数据结构
终端命令数据结构
struct APDU_REQ{
uchar cmd[4];/*命令头*/
ushort le; /*期望接收字节数*/
ushort lc /*待发送数据单元长度*/
uchar datas[ 256 ];/*待发送数据单元*/
};
7.卡片响应数据结构
• 卡片响应数据结构:
Struct APDU_RSP{
uchar length;/*响应数据单元长度*/
uchar swa;/*第一个状态字节*/
uchar swb;/*第二个状态字节*/
uchar datas[ 256 ];/*响应数据单元*/
};
8.命令类型
• 根据结构APDU_REQ中Le,Lc两个参数可以把命令
分为四种类型:
  if Lc > 0 then
  if Le > 0 then case4
  else case3
  endif;
  else
  if Le > 0 then case2
  else case1
  endif;
  endif;
9.T=0协议下的命令处理过程
• 在此协议下,任何数据交互命令均由终端发送一个
5字节的命令头启动.
命令头封装:指令类别CLS,命令码INS, 命令参数
P1,P2,P3。
其中P3根据命令类型不同有不同的映射方式。
卡片在接收到命令头后,根据实际情况返回
   1.过程字节,指示终端下一步动作
   2.状态字节,指示终端本次通信完成
SWA=’90’ SWB=’00’表示命令执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