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仿真器

楼主(2015-12-11):
lz使用如图所示的并口仿真器,连接MSP430F5529开发板的JTAG口,可以进行JTAG供电,但无法下载。CCS5.4显示“no FET connected",请问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上位机软件?
最新的ccs好像不支持并口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上位机软件?
最新的ccs好像不支持并口的了。

ccs v5.5,windows xp系统,然后C:\windows\system32\drivers文件夹也包含usbser.sys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s v5.5,windows xp系统,然后C:\windows\system32\drivers文件夹也包含usbser.sys文件,

你用的是并口延长线,还是usb转并口?
你在ccs的工程配置界面能选择到你的仿真器吗?

网友B:
会不会是驱动没装上

网友C:
并口仿真器比串口的便宜些的。

网友D:
楼主连接上了吗,并口仿真器是不是好用

网友A:
很少有用并口的仿真器了。大部分电脑都没有并口了

网友E:
会不会是电脑没有并口,所以没有硬件或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并口延长线,还是usb转并口?
你在ccs的工程配置界面能选择到你的仿真器吗? ...

并口延长线。没有选择下载器的界面。大概真是CCS这个版本不支持并口仿真器,我拿另外一块开发板上的板载仿真器下载成功了,430UIF也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口延长线。没有选择下载器的界面。大概真是CCS这个版本不支持并口仿真器,我拿另外一块开发板上的板载 ...

问题解决了就好。其实很多时候用launchpad板载的仿真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