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 eMMC内部存储以优盘的方式挂载到pc机

楼主(2015-12-11):
我使用的是imx6d开发板,emmc flash,u-boot,内核,文件系统飞思卡尔官方的,我想实现一个内部存储以优盘的方式挂载到PC机的功能,就是插上usb线连接电脑能直接像优盘一样传输文件,请问具体的实现原理是什么,有没有相应的资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有没有好心的大牛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linu内核是支持的,你看看USB协议栈里面的配置.
不过这个方式不觉的很好.如果能搞mtp协议就比较好.

网友B:
你指的是otg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用  otg   gadget
内核本身就支持的, 你要做的就是  插入模块, 配置些参数,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太渴了,的确需要你的知识 ...

能搞mtp协议就比较好,这个比较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