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SWD下载器

楼主(2015-12-11):
问一下,TM4C系列的MCU用什么下载器下载

网友A:
好像这个系列不支持swb吧,不过可以用jtag的仿真器,比如ti的ICDI仿真器

网友B:
好像有个叫EK-TM4C123GXL

网友C:
芯片资料上怎么说的呢

网友D:
http://www.ti.com.cn/tool/cn/ek-tm4c1294xl
楼主参考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我用JLINK的SWD模式能下载程序,但是不能工作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资料上怎么说的呢

芯片上说可以支持JTAG  和SWD下载  但是我用JLINK的SWD模式能下载程序,但是不能工作这是什么原因?比如说 我程序是点亮一个LED灯  ,现在灯都不亮   ,IO口设置是对的  。

网友E:
一般用SWD方式的比较好

网友F:
想问下前辈成功了么?分享下怎么做的吧,多谢多谢

网友G:
我用JLINK的SWD模式能下载程序,但是不能工作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能仿真,还是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H:
TM4C的芯片可以用TI Launchpad自带的仿真器,也可以使用JLINK,ULINK等ARM仿真器烧写程序

网友I(2016-02-11):
只要ARM Cortex-M核可以使用的仿真器、下载器都可以使用,若你的设备不工作,肯定是你设置错了,别把责任推给芯片,多想想自己是不是水平不到,好好研究一下CM核技术资料

网友J:
用JTAG程序能下进去吗

网友K: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