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空片,能用串口读出STC15单片机的唯一ID吗?

楼主(2015-12-11):
RT。。。。。。:handshake

网友A:
我平时没留意,现专门试了一下:
在STC-ISP v6.85i  有个【检测MCU选项】按钮,但只可以检测单片机型号/固件版本及各硬件选项,但不可显示唯一ID.

但LZ如不介意空片开光的话,牺牲一次烧写次数,随便下载一个HEX/BIN文件(哪怕只有一个字节)进去单片机,就可以在STC-ISP界面看到唯一ID.

:handshake

网友A(2016-01-12):
引用 网友A:
我平时没留意,现专门试了一下:
在STC-ISP v6.85i  有个【检测MCU选项】按钮,但只可以检测单片机型号/固 ...

后来想了一下,其实STC公司若在【检测MCU选项】界面增加查看唯一ID的功能,修改也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