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F28335主板,同一个CCS环境,程序一样,但是运行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5-12-11):
如题,这些天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简单介绍下我的项目的组成:
1.SPI通信,与FPGA通信,完成数据交换;此处用到一些大数组。大概100左右
2.SCI通信,与串口屏通信;
3.还有一些其他的GPIO配置,ADC配置等。
问题描述:
1.两块DSP板,同一个CCS v6.0.0环境,跑同一个程序(定为版本2),在ram中运行,但一块板可以正常运行,另一块运行不正常;
2.设断点,CCS上观察变量,发现程序并没有跑飞,只是一些参数不正确;
3.怀疑栈溢出导致,栈空间已经设置到0x1000;
4.之前有个版本的程序(定位版本1),两块板子都没问题,ram,flash、运行都OK;
5.两个版本唯一的区别是添加了一些数组,可能比较大,有100个int。
有碰到相似问题的高手或大侠们请不吝赐教。
。。。。。分本来就不多,希望大家不要嫌少,谢谢大家。

网友A:
同样的程序    同样原理图的硬件   运行结果不一样   个人觉得肯定是板卡硬件的问题
焊接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还有FPGA和28335在同一块板子上吗    FPGA代码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程序    同样原理图的硬件   运行结果不一样   个人觉得肯定是板卡硬件的问题
焊接问题的可能性最 ...

恩,谢谢版主的答复。FPGA的程序是一样的。重新刷过。
板卡硬件的话,由于有一版程序(即上面提到的版本1),在两块DSP板卡上都是可以运行的,ram、flash都是可以的。所以就没大怀疑是板卡硬件的问题。
不过虚焊脱焊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现在是黔驴技穷啊

网友B:
这样的话就主要检查下硬件上的细节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版主的答复。FPGA的程序是一样的。重新刷过。
板卡硬件的话,由于有一版程序(即上面提到的版本1) ...

想不到其他的可能了     觉得还是某个硬件外设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到其他的可能了     觉得还是某个硬件外设有问题

谢谢哦。其实我甚至想到了,是因为添加大数组,导致的栈区空间不够。甚至想用动态分配空间的方法,将数组分配到DSP的heap堆区。
硬件问题的话,其实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先前版本1程序是OK的,而版本2程序就挂了。

网友C:
板卡硬件的话,由于有一版程序(即上面提到的版本1),在两块DSP板卡上都是可以运行的,ram、flash都是可以的。

说不一定也可能是焊接问题

楼主:
我结贴了。这几天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应该还是软件程序的问题。似乎和状态机的时序有关系。看来还是要优化程序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7-08-03):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同一个程序,别人编译后是168k,不管我怎么优化程序都是182k左右,并且程序跑的时候总是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不到其他的可能了     觉得还是某个硬件外设有问题

版主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同一个程序 在两块不同的板子上跑 得到的效果明显不一样 计算得到的数据也不一样  很困扰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版主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同一个程序 在两块不同的板子上跑 得到的效果明显不一样 计算得到的数据也 ...

硬件完全一样吗

网友D:
是的  不过都是手焊的 不敢保证完全一样 程序跑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D:
而且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有一块板子 AD采样的数据都是满量程输出 跟真实电压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而且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有一块板子 AD采样的数据都是满量程输出 跟真实电压不一样 ...

这个明显有问题   如果芯片正常   AD口什么都不接
采集到的应该是3V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显有问题   如果芯片正常   AD口什么都不接
采集到的应该是3V左右

是芯片坏了吗?还是pcb布线什么的影响了DSP的工作。而且 如果AD输入不接的话 看到采集到的电压是0.7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芯片坏了吗?还是pcb布线什么的影响了DSP的工作。而且 如果AD输入不接的话 看到采集到的电压是0.7V左右 ...

PCB布线肯定有影响     你看看其他功能是否正常
还有AD相关的电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