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4.11与4.12生成的SW4STM32项目单步调试时乱跳

楼主(2015-12-11):
最初是CUBE4.8的版本生成的eclipse项目,JLINK    SWD接口调试一切正常,后来CUBE升级,相应的库文件也从STM32F2  1.1.1升级到1.1.2  还有1.13file:///C:\Users\actia\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44760975\QQ\WinTemp\RichOle\B)TZTOG297]CZ]ZR`PUI0MD.png。问题出现了,4.11与4.12生成的eclipse项目调试时乱跳,示例如下:
  1        hrtc.Instance = RTC;
  2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3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4         hrtc.Init.SynchPrediv = 255;
5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6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7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比如上面的几行赋值句单步调试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先跑到行3,继续单步,行4,继续单步会跑到行1,继续单步,行7,然后 行5,行2,中间还会跑到去其他的子函数,搞的我现在也不能调试。

现在的ECLIPSE去编译运行调试以前4.80生成的项目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是ECLIPSE的问题,初步怀疑是CUBE生成的项目的问题,

有没有大神出来指点一下。

楼主:
本来可以不升级的,但是比较后发现新的库升级了不少BUG,我的项目比较大,不想后期去花大时间维护这一块

网友A:
确定,我也遇到这问题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我也遇到这问题乱跳

有没有解决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1232068-1-1.html
这有个贴大家一起研究一下,我是还没解决呢,说实在的不敢乱动软件,出点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刚开始用SW4STM32时为了能用JLINK调试快研究了一星期啊,

哪里有没有教程可以快速的学习这些相关配置,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法。

现在出了问题一点思路都没有,一有点问题就迷茫啊

网友B:
出现这个问题是调试符号和源码不同步造成的。

网友C:
用的是MDK,但是我觉得跟生成的工程师是没有关系的,如果编译报错倒是可以怀疑一下。你可以看看汇编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个问题是调试符号和源码不同步造成的。

能祥细的说一下吗,大神,怎么么解决啊

楼主:
什么意思,能给从入门到精通一下吗,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能给从入门到精通一下吗,大神

优化等级改为low或者non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化等级改为low或者none试试...

大神指的哪里的设置,CUBE还是ECLIP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化等级改为low或者none试试...

大神还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指的哪里的设置,CUBE还是ECLIPSE

eclip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lipse

能说一下路径吗大神,最好详细点

楼主:
兴奋,太兴奋了,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操作,(那个优化等级是作什么用的),终于搞定乱跳的问题了,传图分享一下

优化等级设置

优化等级设置

楼主:
哥们还在关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