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上电出现异常

楼主(2015-12-11):
在未将程序下载进去的情况下,DSP一上电,串口助手就会收到0xFE或0xFF,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最好哦用示波器看看     上电瞬间       TX引脚是不是有毛刺
如果有   看看你的232部分硬件电路设计情况    建议加上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B:
线路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