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的RTC

楼主(2015-12-11):
刚做的板子,第一天测试RTC完全没问题,第二天早上一来就发现屏幕不亮了,一检查发现卡死在RTC_WaitForSynchro();        /这里面了。
后来换了6pf电容和晶振还是不行。STM32的RTC真的如网上所说的吗?
怎么解决?

楼主:
没有人么?

网友A:
还是放弃吧,不要用stm32的rtc了,实在太烂,况且就算起振了,他也只是个计数器,还要靠一堆算法把它转成年月日等时间,比较耗资源,外挂一个rtc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放弃吧,不要用stm32的rtc了,实在太烂,况且就算起振了,他也只是个计数器,还要靠一堆算法把它转成年 ...

我也觉得,买了6pf电容,换了对应的晶振,还是不行。
有什么外挂的RTC芯片?

网友A:
ds1302.1305还好多其他的

网友B:
就是,我之前也是跑着跑着就停了,果断换成成1302

网友C:
选择特定的晶体(如MC-306-32.768000kHz 6 +20.0-20.0)以及6pF电容

网友D:
6pf电容不小吗?

网友E:
不如外扩一个RTC,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