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如何自动编元件位号

楼主(2015-12-11):
请问大神,在Altium designer中,如何在元件位号是自动加前缀(如,1R1,1R2...,1C1,1C2,...),换句话说:就是在元件自动编元件位号为:R?->1R1, R?->1R2..., C?->1C1, C?->1C2...如图:

楼主:
谢谢,不过我见别人这样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见别人这样做过

自动编号是不可以实现前面+1的,不够你真的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有两种办法都可以实现
1,修改元件库,使元件名称R?改为1R?这样放置元件默认也就是1R?了
2,可以通过全局编辑把R改成1R
这两个办法应该都可以,不过貌似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