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请教CD4046该怎么用

楼主(2015-12-11):
请教各位大神,最近在做一个锁相倍频电路,把50Hz方波进行64倍频,按照CD4046的datasheet选好了参数,proteus仿真没问题,但实物做出来之后测的结果啥也不是,请教各位大神,这个参数到底该怎么选?谢谢各位啦~~第一个图是目前测的波形,1号通道是输入,2号通道是输出。第二个图是原理图。

网友A:
你的图也什么都不是呀,看不出完整的反馈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也什么都不是呀,看不出完整的反馈环路。

4046的14脚输入,4脚输出,输入是50Hz方波,想要输出为6400Hz方波

楼主:
试了好多参数,调出来了,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多参数,调出来了,谢谢各位~~

新手。请问,我用74HC4096芯片搭一个锁相环电路,频率12M左右,为什么压控电压输出峰峰值只有只有20MV。现在只是开环调试,5V供电,9脚接了一个直流调试电源(0到5V)。R1选5K,C1选50PF。R2接了10K可调电阻。
9脚电压最高只能调到0.8V,高于这个的话,波形就凌乱了,是凌乱了……输出电压峰逢值大概就是20MV。输出图片电压峰峰值过少,不科学。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请问,我用74HC4096芯片搭一个锁相环电路,频率12M左右,为什么压控电压输出峰峰值只有只有20MV。 ...

我只是明白了该怎么用集成锁相环芯片,对于自己搭的锁相环电路我不懂,这个真的帮不上~~

网友C(2016-03-30):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外围器件参数选的多少,我也在弄跟你完全一样的电路,跪求帮忙

网友D:
9脚有滤波网络,Vpp可以很小的-------越小输出频率越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