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DCM与时序约束被ignore

楼主(2015-12-11):
在DCM输入50MHz,输出100MHz,设计中用到100MHz时钟域的offset约束,而offset约束是需要参考66MHz某个时钟沿的,麻烦在于,Xilinx的IDE只能约束DCM的输入,也就是说只能约束50MHz
如果约束100MHz的话,report中可以发现被ignore了,而100MHz时钟的沿和50MHz不存在确定关系。
具体的说,我输入的是50MHz的时钟,但是只是用在DCM倍频,系统只使用倍频后的100MHz时钟,所有的输入输出的offset约束都参照100MHz时钟,设计中只要对50MHz时钟进行约束,ise会对DCM的输出自动施加对应的约束,但是在clock Domain里面就只有50MHz时钟了,我用TIMEGRP "databus" OFFSET = OUT 1 ns AFTER "clk100"的话,在report中被ignored了,提示does not clock any registered output   components。
请教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约束50M就是约束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50M就是约束100M

是的,ise会自动加上100M的约束,但是我现在还要对其他输入输出做offset约束,而这些offset都是参照100M的,TIMEGRP "databus" OFFSET = OUT 1 ns AFTER "clk100“是希望databus在100M时钟有效沿到来后1ns内准备好,而不是50M时钟有效沿,但是现在只能约束到50M时钟沿,显然两者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有个疑问,你设置的两个时钟不是整数倍的关系,怎么保证相对沿的延时固定?
ISE中设置两个输出信号的skew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你设置的两个时钟不是整数倍的关系,怎么保证相对沿的延时固定?
ISE中设置两个输出信号的skew ...

是整数倍啊,2倍频的。输出的skew是可以约束的,但是对于其他信号的offset无法与dcm的倍频输出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