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8307对数运算放大器怎么用

楼主(2015-12-11):
我看了datasheet,输入都是加了滤波电容,
要测dc怎么做?比如输入1V 输出log1,
难道这个东西是测频率-电压 转化的?
不懂

我按datasheet接了个图,输入加滤波电容的,输入 不同振幅的方波,用万用表直流档测试 输入输出电压(测得值不是真实振幅),我用示波器看过,输入是方波,输出不是方波,是固定DC值。如果频率太低,输出的dc值也是小幅波动的。

万用表测得数值,指数形式很好,取了对数,线性也不错。

但是没有输入隔离电容时,直接输入DC值,得到不是log曲线,用示波器发现出现不稳定振荡。

很怪。

网友A:
上你的图,上你的示波器图,才能有人给你解答。

网友B:
也许不适合直流吧。
手册上频率的下限值是10Hz,典型值,未给出最小值。

对数放大器,
即输入Vi = 10^x,则输出 Vo = x 。这输入要多么大。。。
如果输入直流,输出应当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