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2429音量调整的时候会有啪啪啪的声音

楼主(2015-12-11):
原理图是这样的

网友A:
我用得比较多,没发现你这个情况。

你检查下电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得比较多,没发现你这个情况。

你检查下电源看看。

我试了好像是负载内阻过高的原因
麻烦您能上一下这个电位器的应用电路么?

网友B:
同求,噪声好严重,而且衰减>0db的时候带耳机就会完全听不到声音

哥,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有杂音

网友C:
“啪啪啪”。。。好邪恶,不是在床上的声音么,是你录下来的吧?

估计是你调节音量的时候,是瞬变,而不是缓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啪啪啪”。。。好邪恶,不是在床上的声音么,是你录下来的吧?

估计是你调节音量的时候,是瞬变 ...

那个数字电位器肯定是顺便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数字电位器肯定是顺便啊

比如说,总共有1000档;
一次变10档,变100次;
跟一次变1000档,变1次,
效果肯定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总共有1000档;
一次变10档,变100次;
跟一次变1000档,变1次,

每次只变1db
一次一档

网友C:
1次1档,每次间隔时间多少?
另外,看你U6的17脚、4脚,好像没有直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次1档,每次间隔时间多少?
另外,看你U6的17脚、4脚,好像没有直流偏置? ...

每次ms级延时
u6是双电源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次ms级延时
u6是双电源供电

对这个IC不了解,但是双电源供电,也应该偏置到GND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IC不了解,但是双电源供电,也应该偏置到GND的吧?

输入不是对地并了个电阻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不是对地并了个电阻么

老兄,你的原理图上,输入端的电阻与运放IC之间,至少串联了一个IC、2个电容、1个电阻。。。

楼主:
已经解决就是后级放大电流输入电阻太大

网友C(2016-01-11):
后级输入电阻太大?
这是什么个原理?不懂
@chunya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级输入电阻太大?
这是什么个原理?不懂
@chunyang

因为数字电位器后面接的放大电路输入内阻较大调整时候的微弱噪声就被放大了
降低输入内阻后成功吧噪声衰减了

网友D(2016-06-12):
你好,请问你M62429音量调整的时候会有啪啪啪的声音,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样的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M62429音量调整的时候会有啪啪啪的声音,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样的 问题。 ...

输入测对地并了个10k电阻

网友D:
谢谢,我的也解决了。不过和你的刚好相反。

网友E:
输入信号过大也会出现,还有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信号过大也会出现,还有串音

这芯片THD太感人最后还是普通模拟电位器了

网友F(2017-07-26):
请问你这个功放输出,给M62429输入的信号是多大电压的?..我的功放出来的信号是6V的..看了手册好像最大输入是1.7V....不能用的原因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这个功放输出,给M62429输入的信号是多大电压的?..我的功放出来的信号是6V的..看了手册好像最大输入是 ...

我那个不到1Vrms的信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那个不到1Vrms的信号

M62429的输出再给功放,然后功放输出给喇叭,这样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M62429的输出再给功放,然后功放输出给喇叭,这样才可以吗?

就是这样的

网友G(2018-10-19):
你好,我不知道我的波形是不是对的,但是是有波形的,62429的输出就是没有声音,输入端有声音,用耳机测试有声音,你们有遇到过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就是后级放大电流输入电阻太大

你好,版主,请问这个时序要求严格吗,CLK,DATA我用的是IIC口,有上拉电阻,可以用吗,现在一直没有声音,好着急

网友H(2018-12-14):
引用 网友B:
同求,噪声好严重,而且衰减>0db的时候带耳机就会完全听不到声音

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 能分享下嘛  QQ308897225  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