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请教关于RFX2402c功放的问题 用过的大神请进

楼主(2015-12-13):
想让rfx2402c工作于LNA模式,但由于厂家规格书只有1页,没有关于收发的设置说明。

后来了解到要通过使能使芯片进入接收模式:

但如法接好后仍然没有启用LNA! 请大神指导如何开启LNA功能!万分感谢
另外芯片7脚det的用法PDF也没有具体说明,det字面意思应该是集成了PA的功率检测一类但IC的方框图里似乎又不是,请问这个脚什么作用,多谢各位!

网友A(2021-03-09):
建议你使用芯佰特的CB2402,功能和性能上可以完全取代RFX2402X,性价比高

@ananhb :方便的话加个微信,发资料给您看一下,我微信号是:LiuSH-007 芯百特有2个特点1、供应链安全,设计,晶圆,封测都是国产化 2、性能上跟国际品牌差不多,但价格低
发份资料过来看下,我在用RFX2402E,看下能否取代

网友B:
只要电源正常,控制电平逻辑是对的,就已经启用了。你认为没有启动,可能是你的检测或判断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