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放大电路看不懂啊?这是什么运放电路?求各位老师指导

楼主(2015-12-11):
说是接剩余电流互感器,然后给单片机ad采样用的。可是为什么不直接采样?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运放的用法是什么?怎么看放大倍数?

肯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这么模糊的图

左边运放是I/V转换,右边是整流或者绝对值神马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