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配置msp430f5529串口收发的寄存器

楼主(2015-12-11):
        P3SEL = BIT3 + BIT4;          //设置管脚为第二功能
        UCA0CTL1 |= UCSWRST;      //8位数据,1位停止位,奇校验
        UCA0CTL1 |= UCSSEL_1;               //选择UCLK = ACLK
        UCA0BR0 = 0x3;                  //设置波特率9600bit/s
        UCA0BR1 = 0;
        UCA0MCTL1 = UCBRS_3+UCBRF_0;
        UCA0CTL1 &= ~UCSWRST;
                      //这里需要打开模块USART0吗?如果需要的话,是怎么配置呢?
        UCA0IE |= UCRXIE ;                        //打开USART0接收中断

之前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就不能工作,板子是TI官方的评估板。程序编译没有问题,我在想是不是这一块出现问题了,急求,谢谢!

楼主:
#include <msp430f5529.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SEL = BIT3+BIT4;
  UCA0CTL1|=UCSWRST;
  UCA0CTL1|=UCSSEL_1;
  UCA0BR0=0X03;
  UCA0BR1=0X00;
  UCA0MCTL=UCBRS_3+UCBRF_0;
  UCA0CTL1&=~UCSWRST;
  UCA0IE|=UCRXIE;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14))
  {
    case 0: break;
    case 2:
      while((!UCA0IFG&UCTXIFG));
      UCA0TXBUF=UCA0RXBUF;
      break;
    case 4:
      break;
    default: break;
  }
}

只是之前的程序

网友A:
建议楼主先参考下官方提供的例程

网友A:
mspware在ccs是自带的
如果你用的iar,可以用在线版的:http://dev.ti.com/tirex/#/Package/MSPWare?link=MSPWare

网友B:
这个最主要的是串口波特率的设置的。

楼主:
是新人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参考下官方提供的例程

官方的例程真心觉得好难啊,配置的东西太多了,注释还都是英文,对于我这种菜鸟真是。。。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的例程真心觉得好难啊,配置的东西太多了,注释还都是英文,对于我这种菜鸟真是。。。哎 ...

:L5529完全可以用官方提供的库函数,用寄存器觉得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主要的是串口波特率的设置的。

串口波特率我应该设置对了啊,随便我让它发什么它都没反应,接收也是不行,后来我看了下F149的,有个需要打开USART0模块的指令,是不是我这也需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29完全可以用官方提供的库函数,用寄存器觉得心累

看了一下你发的那个链接,真心赞!不错!灰小子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29完全可以用官方提供的库函数,用寄存器觉得心累

我用计时器的时候怎么都进去不了中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29完全可以用官方提供的库函数,用寄存器觉得心累

找到原因了,是调试模式的配置问题,怪我怪我

网友C:
430系列有很多模式是要配置的。多看英文手册上的寄存器,都能发现这些配置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调试模式的配置问题,怪我怪我

解决了就好

网友D(2019-07-11):
怎么解决的,各种例程下进去都是 串口出来都是
05 92 00 00 04 80 FE 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