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怎么断电保存数据

楼主(2015-12-11):
小弟初学STM32,C也是初学的,中专生一个,。。。
C语言也不精,书都还没完全看懂

STM32数据断电后怎么才能保存。

就是把数据保存到EEROM区,可是STM32好像没有EEROM啊。
我就只有一两个数据难道也要外接EEROM吗?

网友A:
写到FLASH里

网友B:
写FLASH,外部电压低时给STM一个中断,中断里面写FLAS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FLASH,外部电压低时给STM一个中断,中断里面写FLASH

我建议尽量不要这样处理,这样会容易写坏FLASH.
我觉得在平时有数据变化的时候更新一次,会好过低电压或者断电瞬间来保存数据.

对的

网友:
1.数据可以写到内部flash,也可以外接eeprom芯片,少量数据可以用内部flash,数据较多建议用外部eeprom,可靠。另外,如果数据要经常单个修改的话,最好还是外部eeprom,因为内部flash不能单独修改一个位置的数据,要先擦除扇区,然后再写入,不能直接覆盖
2.掉地存储,可以加掉电存储电路,比如大容量电容加在供电端,掉电时关闭所有外设,用电容剩余电量维持单片机写完数据
3.另一个方法就是用铁电存储器,寿命上百亿次,随时写数据。

网友D:
可以外接一个EEPROM和一个掉电检测电路,当系统掉电时,产生一个中断信号,STM32检测到该中断信号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将要保存的数据写入EEPROM。在这里重点是掉电检测电路的设计,可以在电源输入端接一个大电容,当系统掉电时可以维持系统继续运行一段时间,以保证掉电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

赞,,,一般在电源都会加个电容

网友E(2017-06-10):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尽量不要这样处理,这样会容易写坏FLASH.
我觉得在平时有数据变化的时候更新一次,会好过低电压或者 ...

有些数据时时更新比如记录停电的时间 来电后再从这个时间继续执行,再比如水表电表时时刻刻都要保存数据,假如1秒存一次,那么一天就要存86400次,flash的擦写次数是10万次 这样一个产品能用几天?

网友C(2017-09-08):
引用 网友E:
有些数据时时更新比如记录停电的时间 来电后再从这个时间继续执行,再比如水表电表时时刻刻都要保存数据, ...

你的这种情况最好用动态均衡的算法来做保存,还有如何控制写数据的时刻机制,那就是你自己来考虑的。
没有绝对的时候合适,看你的项目,你们有自己的需求。
然后在低电压的时候最好也不要进行写数据

网友F:
不是能够模拟EEPROM吗?

网友F:
外接EEPROM也可以。

网友G:
不行的话就AT24c02

网友H(2018-02-03):
我这也有个产品需要断电的时候保存,因为我做的是系统的一个计数器,每天计数就是3万次左右,一年就1000万次左右了,考虑到芯片的存储寿命问题,我采用的方法是,将芯片的VBAT接一个二极管和电容,正常状态下,电容通过VCC经过二极管对电容进行充电,当外部断电后,电容通过VBAT对芯片的RTC进行供电,这时候程序检测到外部断电了,就将当前计数的数据写入芯片的存储,以达到最少次数读写的目的。

方法是可以,但是要考虑电容的漏电流和容量,存储时间没那么长。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外扩一片小容量的铁电存储器。

楼主(2018-03-25):
引用 网友H:
我这也有个产品需要断电的时候保存,因为我做的是系统的一个计数器,每天计数就是3万次左右,一年就1000万 ...

我这现场有和个这样的设备用的就是这种方案,不过两年不到有些板子就断电不能保存数据 了,

网友I:
就是把数据保存到EEROM区,可是STM32好像没有EEROM啊

可以写到flash,也可以外加EEROM

网友J:
你不知道stm32有后备寄存器和bkp ram么,有电池的话掉电不丢失

网友K:
掉电存储,可以加掉电存储电路

网友L(2022-03-30):
真实产品 最靠谱的是 增加一个锂电池 或者超级电容  检测到掉电 转换为电池供电   锂电池顺路设计上充电电路 现在充电芯片和18650类似电池 价格已经极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