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达林顿电路的R5阻尼电阻有没有必要加上?

楼主(2015-12-11):
有些书本上介绍了这个电阻可以防止震荡。

图中的R5的值是默认的,还没进行考虑。。。

网友A:
不用问
直接调试确定

网友B:
能问一下,书的名字吗

网友C:
你这一问我也开始思考了,平时见惯了基极电阻都是有加的,根据静态工作的需要来选取,但你书中所考虑的震荡这是我没有想过的

楼主(2016-02-17):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书的名字吗

这本书叫实用模拟电路设计

网友D(2016-04-21):
这个电阻不是阻尼电阻,是保护IC的。看你IC的输出参数,通常取1K-10K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