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 CAN通信问题

楼主(2015-12-11):
STM32F107 CAN通信CAN1能正常收发,但CAN2却不能正常收发,两者的初始化是一样的呀,真是不知道问题出来好里了…………有没有那个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的,说说可能的原因,让我有一点思路………………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程序,是不是哪里配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程序,是不是哪里配置错了

这个问题蛮他妈的奇怪,板子和程序都他妈是别人做的,当时还能用的,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快搞晕了!!板子每次程序进去问题现象都不一样,要么是CAN1有数据 要么是CAN2有数据,要么两个都没反应,用示波器量也是奇怪,有时有数据时没波形,没数据时反而有波形(我可是点好了的)搞晕菜了…………。 不知你能否指点一下,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网友B:
先用LOOPBACK模式,看看收到数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