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大神指点一下lm2596四路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12-11):
一个小课设,要求用lm2596输出4路USB充电,各支路最少2A......老师只提示了至少用3个lm2596......于是学渣的我看了lm2596相关文档只想到了把一路经典5V输出复制了四路......
然而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还请大神来救命该怎样设计.......

网友A:
看要求的输出电流大小
一个2596可以出3A

楼主:
要求各支路最大2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要求的输出电流大小
一个2596可以出3A

要求是各支路不小于2A,不知道我这么设计正不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是各支路不小于2A,不知道我这么设计正不正确

那就一路一个2596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一路一个2596呗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我不知道我上面设计的对不对,还望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B:
这个输入电压不能是5v吧,最好12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入电压不能是5v吧,最好12v吧

是12V-5V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像我这样这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