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0XU1DN系列启动方式

楼主(2015-12-11):
新塘的N3290X系列启动方式分为:
1:正常模式(normal  mode)
2:恢复模式(recover mode)

那他们的控制选择方式是由什么引导的呢?是由芯片的固定引脚控制的,分别是104到111的ND0~ND7控制的。见数据手册《N3290x_Design_Guide_A0.pdf》的 “6.2.3  Power-On Settings”章节。

我自己用的是12M,N32901,所以基本选择是下图:
所以ND0是在更新固件代码时来回拨动使用。

然后我们要注意ND4和ND5的连接方式。由于901内置的是SDRAM,而903和905用的是DDR RAM,所以二者的连接方式也不一样,见《N3290xDataSheetrevisionA5.1》的章节“6.2  Difference between N32901U1DN, N32903U1DN, N32905U1DN and N32905U2DN”。
所以在线路板布局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些!

当然903和901还有其他不同。这是我在用903替换901的时候碰到的问题之一,依次记录下供日后查用!

下面是我百度的SDR与DDR的不同。
SDRAM: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同步是指Memory工作需要步时钟,内部的命令的发送与数据的传输都以它为基准;动态是指存储阵列需要不断的刷新来保证数据不丢失;随机是指数据不是线性依次存储,而是由指定地址进行数据读写。

DDR SDRAM是Double Data Rate SDRAM的缩写

SDRAM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只传输一次数据,它是在时钟的上升期进行数据传输;

而DDR内存则是一个时钟周期内传输两次次数据,它能够在时钟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各传输一次数据,因此称为双倍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DDR内存可以在与SDRAM相同的总线频率下达到更高的数据传输率。

网友A:
DDR内存则是一个时钟周期内传输两次次数据,它能够在时钟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各传输一次数据,因此称为双倍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DDR内存可以在与SDRAM相同的总线频率下达到更高的数据传输率。

网友B:
利用ST的ART Accelerator™和L1缓存,STM32F7器件实现了Cortex-M7的最大理论性能——无论是从嵌入式闪存还是外部存储器来执行代码:216 MHz 处理器频率下性能达到 1082 CoreMark /462 DMIPS。恢复模式是不是就是那种重装系统的模式?

网友C:
SDRAM: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同步是指Memory工作需要步时钟,内部的命令的发送与数据的传输都以它为基准;
这个速度能上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ST的ART Accelerator™和L1缓存,STM32F7器件实现了Cortex-M7的最大理论性能——无论是从嵌入式闪存还 ...

是的,就是更新固件代码用吧

网友D:
SDRAM: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同步是指Memory工作需要步时钟,内部的命令的发送与数据的传输都以它为基准

网友E: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 NUC9XX】:http://jq.qq.com/?_wv=1027&k=heKR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