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了个好办法,把LED灯挂在IO上面,当指示灯

楼主(2015-12-11):
这样可以做简单的LED指示灯

网友A:
串口电路的LED灯,都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B:
这样LED起到了分压的作用,IO的驱动能力就弱了,有可能带不动后级的

网友C:
还可以这么做,收到字节就变化电平,这不难。 CPLD、FPGA很容易做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这么做,收到字节就变化电平,这不难。 CPLD、FPGA很容易做到。

FPGA居然有这些功能?又能当普通IO,又能做外设,好先进

网友E:
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以后可以借鉴的这么用了。不过只适合用来表示两种状态的场合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以后可以借鉴的这么用了。不过只适合用来表示两种状态的场合 ...

灯肯定只能表示两种状态,一个亮,一个灭,不可能有三种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