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定时器,频率捕获,最大可以捕获多大的频率呢

楼主(2015-12-11):
使用STM3的定时器捕获,为什么高频的有的可以捕获到,低频的反而不可以了

网友A:
捕获有PWM输入模式和普通输入模式,你设置的是哪种模式呢?

网友B:
低到1Khz就肯定捕捉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捕获有PWM输入模式和普通输入模式,你设置的是哪种模式呢?

我决定肯定是普通模式,PWM输入的话,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由定时器的主时钟决定的,最大可以捕捉定时器变化1所用的时间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由定时器的主时钟决定的,最大可以捕捉定时器变化1所用的时间

是了,应该是有最大和最小捕获时间的,不应该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