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定时器的初始值装载问题

楼主(2015-12-11):
请问下各位大虾,pic16f877a单片机,有3个定时器 TMR0,TMR1,TMR2.
问题1:是不是TMR0和TMR1每次溢出后都需重新赋初值,而TMR2是可以自动重载的?
问题2:假设TMR1定时器溢出后进入中断,然后没有装载初值。TMR1将会是如何计数的?会不会再次进入中断?

网友A:
1.查手册。
2.会再次进入。

网友B:
需不需由你决定
会从0开始继续计数,溢出后触发中断标志,同样会不会进入也由你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手册。
2.会再次进入。

1.我查过手册但是还是没找到结果,可能是我找的不仔细。
2.我在网上看见的例子这里说是必须重新赋值,否则无法进入中断。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不需由你决定
会从0开始继续计数,溢出后触发中断标志,同样会不会进入也由你决定 ...

但是我不明白如何配置定时器。只是看网上资料说是TMR0和TMR1进入中断必须要重新赋值,而TMR2由PR2控制可以不需再次赋值。
如果是不可以由我决定,我该如何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我查过手册但是还是没找到结果,可能是我找的不仔细。
2.我在网上看见的例子这里说是必须重新赋值,否 ...

例子这里说是必须重新赋值,否则无法进入中断。请问是什么原
******
会不会进入中断和重新赋值没有半毛钱关系
进入中断的条件只有:计数溢出且设置了允许中断
赋值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定时器从你要求的数开始计数
如果不重新赋值,计数器依然会从零开始计数,计数溢出后触发标志,然后根据中断控制的设置情况进入或不进入中断

楼主:
汗!明白了!这个定时器是用来检测外部脉冲的。没看清题意,以为是用来定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