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6Z128的flash当EEROM用,选哪个区域好?

楼主(2015-12-11):
原来用的AC32,flash开始地址0x8000开始的2K当EEROM用;
现在换MKE06Z128,FLASH从0开始,因为前面0x0400处有控制字
所以似乎不能用FLASH起始的2K作EEROM保存数据。
我应该选哪个地址比较合适?

网友A:
最后的那一片可以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那一片可以用吧

建议楼主可以参考这个经验分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19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