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引脚的异或符号,P1^0,是哪里声明的?

楼主(2015-12-12):
在单片机的C语言中,有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在定义IO接口引脚的时候,常会用到

//第一个LED灯的引脚是P1口的0脚
sbit LED1=P1^0;

在C语言中:^符号,
可以表示乘方
可以表示按位异或

唯独在单片机这里,重新定义了这个符号的功能

P1的定义在Reg52.h里面能看到,但是^符号的定义在哪里?
到底是谁因为什么,非要弄个^符号,当成定义引脚,这样会引起C语言的混乱的……

网友A:
c51里的东西,其他地方也很少见

网友B:
有些东西就是这么定的,比如为什么张三叫张三?

楼主:
这符号,即没有定义,又和其他冲突,对于强迫症来说,非常不爽……

网友C:
这个在底层应该有脚本对其进行翻译的,只不过在IDE中底层的东西你是看不到的,你只需要按照他的规则编程就好了,方便的同时也要受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符号,即没有定义,又和其他冲突,对于强迫症来说,非常不爽…… ...

是的,不过用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底层应该有脚本对其进行翻译的,只不过在IDE中底层的东西你是看不到的,你只需要按照他的规则编程就 ...

是的。说到底,ide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工具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