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薄膜按键的原理是什么 ?和机械按键的区别是什么 ?

楼主(2015-12-12):
见附图一:请教,这种薄膜按键的原理是什么 ?和机械按键(见附图二)的区别是什么 ?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见图,一目了然。结构方面的差别很大,电路应用上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图,一目了然。结构方面的差别很大,电路应用上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

谢谢大侠指点 !

请问:
1. 薄膜按键 也需要 通过 限流电阻 上啦吗 ?
2. 如果接口相同,薄膜按键和机械按键 可以互换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

请问:

1.与普通按键一样,也是导体接触导通。 自然需要限流,矩阵结构时,可能也一样需要防误判的二极管
2.电路上可以互换,不过结构工程师估计会有极强的发言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与普通按键一样,也是导体接触导通。 自然需要限流,矩阵结构时,可能也一样需要防误判的二极管
2.电路 ...

谢谢大侠!
再研究下 !

网友B:
薄膜按键就是机械触点按键,用法类似,只是要注意薄膜开关的接触电阻较大。

网友C:
就是接触电阻大点,一般都不用修改电路直接可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

网友D:
贵,比普通按钮贵好多

网友E(2017-10-18):
薄膜按键都是定做的吗?我需要一个7键的组合有现成型号推荐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薄膜按键都是定做的吗?我需要一个7键的组合有现成型号推荐没有?

如果能买到刚好需要的就不需定做,否则需要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