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一段,C代码生成一个二进制dsp可执调用的文件

楼主(2015-12-12):
详细是这样的:上位机随时修改一个.C文件 中的函数B。这个.C怎么样生成一个可以  被DSP工程 可以调用的 二进制文件,最好是这个.C,下载到DDR中后,可以被 DSP工程调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转换吗,只听说matlab的程序转换成C语言给dsp的

网友B:
以库的形式    在DSP工程中调用吧

网友C:
解释执行,

网友D:
这个不太明白的,不过需要编译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库的形式    在DSP工程中调用吧

怎么个意思  能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就是做一个脚本解释模块,执行你定义的C脚本,一般解释器会降低执行速度,不过可以把常用的复杂功能分成模块,在脚本中提供函数调用,这样上位机中的C文件就成了一个"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