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stm32之间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吗?

楼主(2015-12-12):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这么做,如果仅仅是为了两片STM32的互连,那成本过高了,开发工作量也会较高,得不偿失,不是好方案。仅就这两片MCU之间的互连,距离不远、通迅速率要求不高的话,常规串口即可。另外还可以利用诸如SPI等接口互连,板内互连时可以采用的方法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这么做,如果仅仅是为了两片STM32的互连,那成本过高了,开发工作量也会较高,得不偿失,不 ...

我也没办法呀,要我们开发一下这个,但是我在网上查到的都是stm32与电脑的用法,基本没有两个单片机之间传输的方法,我看了一下can,发现他们很相似,都可以用双绞线连接物理层,我尝试用网上查的以太网模块与can的连接方式来试一下,做成类似与can输出的方法可行不?我还查到工业以太网资料更少,觉得他们的连接方式相似,但具体资料少之又少,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没办法呀,要我们开发一下这个,但是我在网上查到的都是stm32与电脑的用法,基本没有两个单片机之间 ...

都太麻烦,满足需要且最简单、最廉价的技术手段才是最佳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太麻烦,满足需要且最简单、最廉价的技术手段才是最佳手段。

能不能告我一种方法?还有上次的图像采集那块,stm32不能把所有的整幅图像都处理,我截取其中一段处理,让其巡线时,车根本不能快,是不是处理不过来,168m的晶振,是不是该换一个主控芯片,算法那块在找问题,我想先知道点运算更快点的主控芯片,最好的是stm32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告我一种方法?还有上次的图像采集那块,stm32不能把所有的整幅图像都处理,我截取其中一段处理, ...

前面已经说了,串口是最简单的,关键看数据量,传输距离等相关参数。STM32中,F7系列是高端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没办法呀,要我们开发一下这个,但是我在网上查到的都是stm32与电脑的用法,基本没有两个单片机之间 ...

你可以往上反应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