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限流电路

楼主(2015-12-1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这个三极管限流电路的原理是什么?是不是当R2上的电流大于一定值时,Q2导通,会把Q1拉掉,Q1被拉掉后Q2又会截止,所以就会进入一个平衡状态,达到限流效果?R1的取值是不是和能限多大电流有关啊?

网友A:
这是一种简单的低成本的精度不是很高的恒流源电路

网友B:
Q2没有必要使用与Q1同型号的三极管。

网友C:
在实际应用中,经常出现在诸如电源等功率电路中,以限制工作电流,提高电路工作可靠性。
楼主认识很到位
称“恒流”很不妥
Q2实用小功率管

楼主:
那如果Vin为300V时,能不能达到限流2.5A左右而保证三极管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Vin为300V时,能不能达到限流2.5A左右而保证三极管正常工作?

若如图,势必管耗750之巨,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如图,势必管耗750之巨,你怎么看

那这样呢?和第一个图的区别在哪?只是三极管的偏置方式改变了嘛?电容C1可以起说明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样呢?和第一个图的区别在哪?只是三极管的偏置方式改变了嘛?电容C1可以起说明作用?

...

问题在于VIN标之以+-,直观理解为“一电压源”两端!

所以呢,你把问题和盘端出吧!你还不具备“点、面”统一的能力。

网友C:
补充地板。
R1在限流原理上不被计较。
但对初学眼里,确被过分计较或忽略——
而实际上,正如沙发用词“精度不高”,新手难以把握了。

网友D:
可以改为自锁方式,过流断电,只有一个保持电流,无负载再恢复

网友E: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电流元。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F:
确实是一个精度不高的恒流源,精度依赖于第二个晶体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和温度系数。

网友G: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是应用在哪了呀

网友E:
这个电路比那个所谓的威尔逊电流元。

强的多。

然而可但是。

人们只知道威尔逊。

却不知道这个才是最好的。

威尔逊不过就是这个电流元的一个特例罢了。

而且轮效果威尔逊远不如这个。

所有的运放特别是CMOS的只能使用这个电流元。

而绝对不可能还有其他选择。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在于VIN标之以+-,直观理解为“一电压源”两端!

所以呢,你把问题和盘端出吧!你还不具备“点、面 ...

用继电器控制300V电源输出给超级电容组充电,一开始没有保护电路,在继电器触点闭合瞬间,超级电容因为没电相当于短路,所以继电器触点会出现很大的火花甚至黏连。现在就想在上面加个保护电路,在继电器闭合瞬间限制电路中的电流,以保护继电器触点,而且要保证之后充电期间充电电流2.5A,保护电路功耗小于10W,重要的是能不烧。

网友C:
终于照做了。
你这个项目从原理上所有都可以看清啦!
但是具体设计可能还有些路要走的。

不信就试试:
我首先想到的是仅用一个电阻限流如何。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继电器控制300V电源输出给超级电容组充电,一开始没有保护电路,在继电器触点闭合瞬间,超级电容因为没 ...

电容组的电压、容量参数多少?充电频繁率度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照做了。
你这个项目从原理上所有都可以看清啦!
但是具体设计可能还有些路要走的。

要保持充电电流2.5A,超级电容组要充到280V以上,所以光用电阻不行,功耗大了。试过用可控硅+电阻的,一开始用电阻限流,延时到后可控硅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容组的电压、容量参数多少?充电频繁率度多高?

主要目的是设计保护电路,在接通瞬间保护继电器,应该和电容没多大关系吧,充电不是很频繁,但是2.5A充到280V左右要11分钟左右。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目的是设计保护电路,在接通瞬间保护继电器,应该和电容没多大关系吧,充电不是很频繁,但是2.5A充到 ...

2F电容, 按16楼lgz2006说的办吧, 简单易行皮实耐用:lol,

用恒流充电, 时间倒是只要1/3, 不过功率管压力很大, 除非搞成DC-DC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2F电容, 按16楼lgz2006说的办吧, 简单易行皮实耐用,

用恒流充电, 时间倒是只要1/3, 不过功率管压力 ...

直接串个电阻嘛?2.5A电流电阻受不了啊

网友C:
知道固定电阻可能达不到要求。
电阻+电子开关,极常思路,没错。
NTC考虑过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直接串个电阻嘛?2.5A电流电阻受不了啊

100多欧的电阻非常常见: 电吹风弱风档, 4升的电饭锅, 几百W的热得快,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固定电阻可能达不到要求。
电阻+电子开关,极常思路,没错。
NTC考虑过吗?

NTC热敏电阻嘛?这种好像要冷却的吧,虽然给电容充电不是很频繁,但是也会出现停充后立马又充电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个几次继电器触点就会烧坏了

网友C:
1.固定电阻
2.NTC
3.很常用的,R+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