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新图!!

楼主(2015-12-12):
可控硅请教,下面是我画的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

那么,光耦在不导通的情况下,是不是可控硅就导通了呢

网友A: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光耦未导通时,触发极没有流进或流出的电流回路,当然不会导通。

网友B:
不会的,因为没有没有触发G极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C:
除非你把可控硅接反了,

网友D:
电路有问题,光耦没导通的时候负载电压全加到光耦上了,可能击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路有问题,光耦没导通的时候负载电压全加到光耦上了,可能击穿

这样的设计,光耦必定采用可以承受全部输入电压峰值并留有充份余量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