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无线蓝牙模块怎么给单片机输入一个信号

楼主(2015-12-12):
有那个大神解释一下,无线蓝牙模块怎么给单片机输入一个信号,然后单片机就输出一个高电平??
当让希望有大神能提供一下无线蓝牙模块玉单片机的连线方法。

网友A:
有很多蓝牙转串口模块。。将从机蓝牙串口连上单片机的串口。可以直接TTL通信即RX-->TX,TX-->Rx,GND-->GND,相关串口配置好就行吧。

网友B:
看看,突然有个问题:什么是蓝牙转串口模块?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你有照片或者直观的实物图看看呀

网友D:
不对吧,我觉得不对,应该是在ICKEY搜一下

网友E:
淘宝一下,估计可以找到不少相关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蓝牙转串口模块。。将从机蓝牙串口连上单片机的串口。可以直接TTL通信即RX-->TX,TX-->Rx,GND-->GND, ...

好的,这个也有尝试,但是后来还是没能成功,我再想想吧,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突然有个问题:什么是蓝牙转串口模块?

这个,淘宝上有很多卖的啊,可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淘宝上有很多卖的啊,可以看看就知道了。

好的,多谢。

网友F:
蓝牙串口模块上有IO可以控制。我的模块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淘宝上有很多卖的啊,可以看看就知道了。

恩恩  多谢提醒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