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求大家一个问题烧死了怎么办

楼主(2015-12-12):
用小鱿鱼烧11系列点钞机主控的烧死了怎么处理,有程序,但是不能再烧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鱿鱼不能脱机,脱机按了就一直红色灯亮,没任何反应,联机可以烧

网友A:
小鱿鱼 是啥玩意儿??

网友B:
烧死了就埋掉呗

网友C:
小鱿鱼烧死了,那就抹点儿辣椒酱,再撒点儿孜然

网友D(2016-01-12):
那就是坏了,没得救了吧。。。

网友E:
5楼真搞笑,该不会是大厨师吧,哈哈。。。

网友F:
小鱿鱼脱机烧录:请注意烧录顺序,先链接后上电,再按键。

网友F:
用小鱿鱼烧死了,不能再烧了。
楼主先用小鱿鱼读一下,还能读吗?
不行的话,楼主有没有U1,用U1 重新插入ISP CODE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