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实现一键上网功能?

楼主(2015-12-12):
在不装驱动的情况下,如何在键盘固件中直接向上位机发送一键上网(在操作系统中打开某个网址)功能?

网友A:
以前的键盘有一个一键上网功能,可以查看微软是否支持一键上网的按键消息吧

网友B:
应该没填入网页,直接是浏览器主页,一键上网应该只是打开浏览器吧,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用的什么上网方式?
MSDN吗?

网友D:
打开浏览器的话,windows标准驱动有这样一个按键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键盘有一个一键上网功能,可以查看微软是否支持一键上网的按键消息吧 ...

是的是的,好像是这样没错。谢谢提醒。: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填入网页,直接是浏览器主页,一键上网应该只是打开浏览器吧,

确定没填网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用的什么上网方式?
MSDN吗?

这个无所谓吧,有线通、长城宽带、铁通宽带、小区光纤宽带等,不觉得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浏览器的话,windows标准驱动有这样一个按键接口吗?

这个不是很懂,还望指教啊

网友E:
不知道楼主主要是想干嘛?这个设置下应该不难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好像是这样没错。谢谢提醒。

这个还客气啥: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无所谓吧,有线通、长城宽带、铁通宽带、小区光纤宽带等,不觉得有啥区别。 ...

好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