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问CLZ用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2015-12-12):
在ucos iii中有CLZ,该指令介绍如下

前导零计数指令 功能:CLZ(Count Leading Zeros)指令对Rm中值的高位(leading zeros)个数进行计数,结果放到Rd中。若源寄存器全为0,则结果为32。若[31]为1,则结果为0。

请问CLZ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诶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网友B:
usb_sbuf[3] = __clz(__rbit(~KEYvalue[0])) + 0x31;                // 取出按键号并转成ASCII码
把PA0到PA7转成ASCII的 0X31到0X83。

网友C:
我想可以用于浮点运算,可用于规格化浮点数。。

网友D:
不需要从最低位开始,循环查找是不是很快啊

网友C:
CLZ可以加速位图算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诶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

好的,谢啦:lol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满棘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_sbuf[3] = __clz(__rbit(~KEYvalue[0])) + 0x31;                // 取出按键号并转成ASCII码
把PA0到P ...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啊,可以给个解释吗?: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可以用于浮点运算,可用于规格化浮点数。。

可以具体说说吗,这个问题现在都还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从最低位开始,循环查找是不是很快啊

我也不知道啊,我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Z可以加速位图算法啊

我不是做算法的,这个还不知道呢 :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啊,可以给个解释吗?

转码让计算机可识别啊

网友E:
看看,还没用过CLZ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