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keil硬件仿真时,运行到某个地方程序停止,如何查看程序停在哪里了?

楼主(2015-12-12):
  用keil硬件仿真时,全速运行时,运行到某个地方程序停止了,没有设置断点,如何查看程序停在哪里了?如题,我现在就是想查找程序到底在哪里停止了?昨天修改的程序,今天点击jlink仿真,开始运行挺正常,过了几秒后,程序就停止了

网友A:
停止后继续单步走就知道停在那里了。

网友B:
照你的现象,估计是Hard_Fault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我新加了一个中断函数,但是我没有为这个中断函数同时添加中断入口函数,所以一直停在某个地方。我后来设置了了多个断点才找到原因

网友C(2017-03-17):
什么意思呀?

网友D(2017-07-25):
引用 网友B:
照你的现象,估计是Hard_Fault了

请问怎样利用MDK点位程序跑死的地方?
以前没有操作系统,自己还可以估计大概是哪里错了,现在加了ucos系统后,程序经常跑死到Hard_Fault的死循环里面,怎样地位程序死在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