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更换了2GB DDR3,如何修改MFG工具的UBOOT和KERNEL

楼主(2015-12-12):
各位工程师您们好!我的板子是参照iMX6Q_sabresd开发板画的,现在里面的DDR3由MT41K128M16JT变成了MT41K256M16HA,数量还是4颗,两种型号封装是一样的,与CPU的连接也没有改变,只是DDR3的容量由1GB,变成了2GB,问题是使用之前官网提供的MFG tool2工具下载程序时一直停在jumping to os image ,如下图:
查看没有任何打印信息,
请问u-boot-mx6q-sabresd.bin和uImage文件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uboot下,ddr驱动得相应的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下,ddr驱动得相应的修改吧......

uboot下做了更改,但还是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uboot下做了更改,但还是无法下载程序

没有修改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改对吧......

你所说的修改uboot是指修改系统的uboot(android文件夹下的u-boot-6q.bin),还是修改 MFG tool的uboot(OS firmware文件夹下的u-boot-mx6q-sabresd.b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修改uboot是指修改系统的uboot(android文件夹下的u-boot-6q.bin),还是修改 MFG tool的uboot( ...

uboot里面的ddr配置的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里面的ddr配置的源代码......

我们使用 ddr_stress_tester_v2.40是可以测试通过的,在源码中更改后,编译使用的命令为: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myandroid/prebuilts/gcc/linux-x86/arm/arm-eabi-4.6/bin/arm-eabi-
make mx6q_sabresd_mfg_config
make

没有使用LTIB来编译

使用MFG tool下载 串口的打印信息如下: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5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75
Temperature:   30 C, calibration data 0x5564c769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5 [POR ]
Boot Device: SPI NOR
I2C:   ready
DRAM:   2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 init failed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unsupported boot devices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2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HD_U-Boot >

请帮忙看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B:
OS firmware下的uboot需要修改,android文件夹下的uboot也要修改。
OS firmware下的uboot需要从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之类的开发包编译而来,而android文件夹下的uboot只要修改你当前的bsp包里的uboot就行了。你试一下我附件里的uboot替换到你OS firmware下的,应该是可以用的,我的内存的跟你的差不多。

2G_d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 firmware下的uboot需要修改,android文件夹下的uboot也要修改。
OS firmware下的uboot需要从L3.0.35_4.1 ...

非常感谢,使用你给的文件后就可以正常下载了:):handshake

网友C(2017-12-25):
引用 网友B:
OS firmware下的uboot需要修改,android文件夹下的uboot也要修改。
OS firmware下的uboot需要从L3.0.35_4.1 ...

大神。有相应的修改源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