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idiscovery板子空闲IO的解读

楼主(2015-12-12):
STM32F429i探索板解读----空闲IO的解读

该开发板有个特点就是具备了一块彩色液晶屏,并采用了两面针的扩展接口,我觉得两面针的接法不是很实用,不如把那些PCB的排孔留下来,排针呢,也提供,根据需要焊接,我认为每个玩板子都有电烙铁的,因此我不建议直接把两面针焊接上去,这样失去了板子实用的灵活性。

我们可以从板子上看出来429的IO口已经连接了众多的外设,可谓功能齐全,我们想玩自己的东西如何来判断两面针上还有多少空闲的IO可以使用呢?
我们看板载的外设基本上是没有复用价值了,你不能完好的把2.4寸液晶屏扣下来,因为是直接焊接的,没有采用连接器,记得刚开始出来时候这个板子在论坛搞活动,有一部分人收到后那个液晶屏连线就掉了,然后返厂维修,直接用双面胶粘结实到PCB上了。
我们就先来研究想使用IO口做自己的事情,又不影响已经使用的IO口该怎么办,作为高端大气的ST公司,肯定已经在手册上给了我们指示,我们找一下跟板子相关的手册看看,看看在哪个手册提供了PIN的连接信息。
根据经验这种吊炸天的重要内容不会放到开始向导文件,应该在开发板用户手册。
找到Discovery kit for STM32F429/439 lines Usermanual 文件。
根据目录看到Extensionconnectors对,就是它,没错。

我们就 先看个开头吧
根据表格抬头,我们看到,分别是MCU针脚,板载功能。

对,根据MCU针脚我们可以很好的跟PCB上对应的编号找到对应关系。板载功能,就是该针脚是对应了板子上的某个东西,我们看到有一列Free I/O,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空闲IO针脚。到此,你应该明白了,怎么找到那些空闲的IO。我们看下图,PD7FreeIO列被填充暗色,其他功能列均为给出功能。也就是说PD7是空闲IO,我们可以使用,不会跟板载功能冲突。而P1/P2列代表该功能在两面针的哪一排。

楼主:
根据MCU针脚我们可以很好的跟PCB上对应的编号找到对应关系,不知道有人统计过没,这个板子上一共有多少空闲的IO呢。

网友:
搞清这些空闲的IO对应的引脚,就可以外扩使用了

网友A:
在STM32CubeMX下新建工程选择board类型,选中STM32F429idiscovery,

直接看截图就知道了,虚影的就是空闲脚,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M32CubeMX下新建工程选择board类型,选中STM32F429idiscovery,

对,是的,这个软件也可以找到对应的空闲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