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看图识字——退耦

楼主(2015-12-12):
给两幅图:

楼主:
附加一个问题:

一根导线自身呈现阻感串联,而其对地则呈容性。在此,为何可以断定其基本是呈现感性?

网友A:
老抽也有看书遇到拦路虎的时候!

其一,图中不该用"不正确"三字,充其量是去耦效果不好罢了。
手头有日本电路板的可以看看,右图那种对于单层PCB很常见。
其二,左图那种用法可不是简单地比右图少了个直流电阻。

是本垃圾中文书,鉴定完毕!
英语过4级最好看英文,少走弯路。

HWM
一个文色双盲的假洋鬼子,鉴定完毕!

网友A:
那个图7-63,虽然是示意图,起码也用个常见的IC引脚次序--电源VDD和GND是斜对角的居多(数字IC和运放为何多喜欢这么干?)。

楼主:
补一张图:

网友A:
哈哈,大家仔细看看5楼英文之fig7-63,对比于顶楼所翻译的中文,这种翻译水平,节操碎了一地。。。

正好验证了我说的"垃圾中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加一个问题:

一根导线自身呈现阻感串联,而其对地则呈容性。在此,为何可以断定其基本是呈现感性?

这里的关键是频率,对高频来说左图当然更优,这是常识。但对低频来说,两个图效果估计差不多。
鉴于常用的PCB板厚以及工作频率,短路线呈感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过孔本身也会带来寄生电感和电容效应。

网友C:
HWM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请问您能不能帮忙看一下呢
现在这么一张电路图:
要计算O点输出电阻,mos管跨导gm,不考虑沟长调制和体效应
分别从A点加入电流源和B点加入电压源作为输入的两种情况下
用反馈公式求出输出电阻
还有上次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6105290
我是真的不太理解啊,您只给出了求增益的公式,没给出求输入输出阻抗的公式,请问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呢
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WM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请问您能不能帮忙看一下呢
现在这么一张电路图:
要计算O点输出电阻,mos ...

关于输出阻抗,翻看我的相关帖子(BLACKMAN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HWM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请问您能不能帮忙看一下呢
现在这么一张电路图:
要计算O点输出电阻,mos ...

引一下吧:

“环”....
https://bbs.21ic.com/icview-1195224-1-1.html

网友D(2016-03-19):
引用 楼主:
附加一个问题:

一根导线自身呈现阻感串联,而其对地则呈容性。在此,为何可以断定其基本是呈现感性?

VCC的供电走线对地呈现的容性对电源的高频噪声是能起到滤除作用的,我们为了说明退藕电容的作用时,又会强调走线的阻感特性,是为了说明走线对瞬态能量传输的阻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的供电走线对地呈现的容性对电源的高频噪声是能起到滤除作用的,我们为了说明退藕电容的作用时,又会 ...

地平面上的走线(无论是信号线还是电源线乃至一段多余的地线)原则上都是条传输线,故可按照传输线考虑。如此,根据其端接和电尺寸就可基本判断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