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l Studio 7.0 EDBG不显示端口号

楼主(2015-12-12):
各位大神,请问我用WIN7 64位操作系统安装Atmel Studio 7.0的EDBG Virtual COM Port不显示端口号怎么解决?搞了几天了,网上各种办法都差不多试了,请问怎么破?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安装最新的AS7.0.63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最新的AS7.0.634试试。

:'(,这个就是最新的了,换了台电脑还是没装上,太蛋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最新的了,换了台电脑还是没装上,太蛋疼了

还是安装时出现问题。我的很正常啊。看看有没有杀毒的冲突。